EPSON 喷墨打印机 机型 9880 报错代码10000

楼主(2011-04-19):
EPSON 喷墨打印机 机型 9880  报错代码10000

首先我先说明一下,打印机报错代码10000,问题出现在那几个方面:
1.编码盘感应器坏(一般是感应器的引脚断了,他有四个引脚,电源,地,方向脉冲正,反,这脚很容易断。要么就是感应器烧坏,还有就是连接编码盘的四根线断了)
主板坏 主板报10000基本上可以判死刑了(因为这种CPU没有得卖,只有爱普生才有,他们的料控的很严,外面很少有的卖,)
2.主板坏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插上电源一开机就报10000,另一种就是开机自检的时候到清洗单元开始动作的时候就开始报10000。(今天遇到的情况)
现在我就先说一下开机就报10000,开机就报说明CPU已经坏,3.3V和1.0V短路,CPU很烫,(只要是这两种电压供电的都短路了,这是后面排查出来的,拆了这些供电的芯片花了我不少时间,最后查到CPU短路了拆开就好了,不短路了)这样 ,这块主板就得报废了,伤心的很。。。另一种就是开机自检的时候报10000,因为我有两块一样的故障主板,都是在这里报10000,一般主板报10000,我差不多就可以给他判死刑了,没有救了 ,没有这种CPU)
我按平时的思路首先检查3.3V和1.0V的电压有没有短路,测了 没有 短路,测了晶振,也是正常的(说明一下,我的工具只有一把烙铁和一个万用表,示波器都没有,都靠排除法,好辛苦的,信号波都看不到,只能拿块好的主板对照为依据)我就一个一个得跟他有关的芯片每个角跟他对比主板上的芯片,三级管,二极管都量完了静态值都是正常的呀,没有哪里有什么问题,我郁闷死了,值都是正常的 怎么就会有问题了,心想你要烧就要彻底些,我就那你没有择,可是就是找不到原因,不可能不修,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什么收获也没有。
下午我换一种方法带电试机,首先我插上电源,主板什么线什么都不插,只插开机线,开机几秒就报10037(现在就说下自检的顺序,首先喷头,废墨盒,墨盒,气泵,清洗单元,光栅,编码盘,检纸等。 )

我用倒序法      前提我先找了一台好机    因为开机打印机自检首先检查喷头,所以喷头线要先插好,在开机就报废墨仓,方法如上,依依把相关的线插好,当查到报10000的时候,这故障和那有问题的板一样的时候我在看看哪跟线没有插,编码盘电机线没有插,这时候心理就有点感觉了,方向找到了,心理有点底了,我把主板拆下来,量了下电机供电芯片,静态值都很正常呀,再查电机通到哪里去,直接通到L6203这个芯片上,测了下他的静态值都是正常的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L6203芯片直接通到CPU去了,这些值都正常呀 ,我晕了 ,搞了这么久又没有了头绪,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只好抱着试试的态度,从另外的废板拆了个L6203,焊上去,把线插好,开机,进入自检,没有想到自检过了,就这样好了,心理挺高兴的,今天一天没有白忙,另一块也有着落了,看来量静值还是不够的 ,不能判断他的好坏。

网友:
我的图片怎么就传不了呢   。都不能转正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