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很郁闷的机子

楼主(2011-04-19):
  今天一个朋友拿个机子过来,说在家里玩游戏突然鼠标、键盘不能动。重启都没反应。结果拿到我店子,我什么都没弄,正常开机。我先以为是内存没接触好之类的。我说好了,就叫他把机子拿回去。结果朋友说他这机子很怪,然后看见他的描述又点怀疑是键盘、鼠标有点问题。叫他带了套键盘、鼠标回去,他不放心,非要把带去,我结果一去,还是老样子。重启还是没反应,就定在BIOS界面!提示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换了电池,把CMOS取下来搽了。还是老样子。无奈之下,我还是把机子又带回店子,问题就出在这里。机子我还是什么没弄,它还是又好了。郁闷这个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建议你给他换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系统有很大关系吗? 我看不像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换个好电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个朋友的机子,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导致的,搬动又好了.

网友:
用cmos跳线短接下试试(就是放电)!

网友:
你把电源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在他家里电脑什么了,在你着里接什么,慢慢排除。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
跟电源有关

网友:
是不是他家电压低或者插座零线接成地线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建议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有没有试硬盘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网友:
就是电源问题。
测量一下他家里的电压就清楚了。

网友:
主板  电池

cmos 跳线短接 下看

和系统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电源,可能他家电压不够~

网友:
我觉得是CMOS电路的问题,要不先换电源,在考虑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估计他家电压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我个人是比较好奇的,所以想问你如果一个人的家里零线接成地线了的电器是什么样子?还能用吗?【因为不可能想知道结果就去做实验试试~~~所以请教了。】

网友:
用个usb的键盘、鼠标吧!

网友:
通常发生这种状况都是因为电池电力不足所造成,所以不妨先换个电池试试看。如果问题依然存在的话,那就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

网友:
如果怀疑电网低,可以用表测试一下的。电网正常的话,估计是哪儿接触不好吧。把硬件撤散再重新组装一下试试。有时候这种接触不良故障还真的很麻烦。

网友:
曾经一同事给学校机房布线,需要用冲击钻钻孔,直接在墙体接线口处,用电笔找了一根亮一根不亮的两根线再接线连到电钻,一开电钻漏电保护器就跳阐,试了好多次都是一开电钻就跳阐,只好给学校电工反映说是不是电路负载不够带不起电钻?学校电工来现场一看原来电钻接了一根火线一根地线,电钻启动时瞬时功率大而使漏电保护器跳阐。
据说以前偷电的都这么接:一根火线一根地线

网友:
同一台主机只是换了工作环境出现不同的现象,可能是你朋友家的电压低或者周围有大的干扰不稳定,建议主机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看看电源插座吧
220V      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可能性最大是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F:

CMOS我排除了,电池也换了,估计是电源的问题吧。具体我也没试

网友:
搞好了说声啊,可能是他家的电源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我认为

网友: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要不就让他买个稳压器,要不就让他换个电源,这个需要经验

网友:
不是電源有問題,就是網路(卡)有問題了。
有一次碰到的。

网友:
电源吧!换个电源或让你朋友加个稳压器!

网友:
把主板什么的拆下来  重新安装一下    以前遇到过安装双内存的  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有时候  内存不好 很容易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看下插座,或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系统有毛关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