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断电

楼主(2011-04-19):
电压 时钟 复位正常如何下手啊

网友:
电压你能确定全部都正常吗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蛤断路,还有没过设备。如内存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先刷下BIOS吧。看有没有桥虚的或CPU座虚的。我记得我最近遇到三个HP板CPU换的。你换CPU试了吗?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刷下BIOS。看看你的桥和CPU座虚不虚。HP的主板我最近遇到的CPU有问题的也有三四块了。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都看看

网友:
你这板是不是能开机  开机后在报警 然后就掉电啊    我这几天也是在搞HP195-1 REV OJ S3J的板的啊 我头都搞大了 还是没搞好啊

网友:
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啊 自己的电源有没有问题哦 挂个别的电源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毫无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