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新手求助

楼主(2011-04-19):
LE4的板进水, 清洗过后,上电,电流到0.080左右,就掉到待机
经查,VCORE电容,有一个损坏,更换后,上电,电流到0.080左右,就掉到待机
再测,VCCP 对地阻值,为30,其他大电感,没有明显偏低
我断开VCCP的 供电电感,再上电,电流就可以到0.080 维持几秒钟,
但是,我用电源,给VCCP 1V 供电,又没有大电流的情况,晕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先查供电嘛,看哪几路电压没出来,然后按时序来修

网友:
3VSUS  5VSUS 都可以量到,但是 量到的 只 2。6V 和 3.6V,然后,就回0了
板子,上电保护时,3VPCU  5VPCU 也为0 而且 发现 VIN 也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