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70上网本键鼠不能用杯具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19):
此机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是做系统做完之后键鼠就都不能用了,外接可以。拆机目测触摸板接口处有进水痕迹,清理完毕试机,故障依旧。这个虽然是INTEL N270的但是不是按照公版图去做的,所以也没有图纸,拿N270的公版图参考一下了
打触摸板信号线的阻值已经短路,换掉EC之后不短了,上电试机,故障依旧
查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就想触摸板接口短路了会不会顺带着也把南桥给干掉了,ICH7的南桥,以前碰到过几个虚焊的,直接加焊,焊完了就杯具了。。。待机0.023上电到0.029就停住了,按照时序一通测量没什么结果,以为南桥做坏了,直接换了个南桥还是触发到0.029,偶然发现一次电源上的电流上去了到了0.4的位置,最后发觉用万用表电压档测一下晶振的电压就可以开机,以前见过用手触摸晶振才开机的,但是这个摸也不开机,要用表测测才可以,于是换掉晶振  能上电啦  OVER了  接上键鼠也都可以用了。
我猜想可能是做南桥时的高温烤坏了晶振导致南桥不起振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测完之后屏幕都亮了晶振还是没波形??????

网友:
修这机风险太大了,弄不好就倒霉了

网友:
加焊南桥,就怕有时运气不好。温度都是一样的,不过有可能就挂掉了

网友:
现在的无铅焊锡熔点高,很容易烤坏东西,我上次修板做南桥也把32.768晶振烤坏了,表笔碰到能起振,换掉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