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从论坛上看到液晶显示器高压短接是什 ...
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从论坛上看到液晶显示器高压短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个短接啊

楼主(2011-04-19):
有哪位兄弟知道的,可以告知一下吗,感激不尽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还有就是去高压保护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难道是挂个负载放电?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假如灯光不完全老化所引起的故障要短接高压部分

网友:
应该说的是把电源芯片的死区脚直接接地吧,主要是检查是不是过压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别学 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作法 最终吃亏的还是这种人 因为这只是判断估障时的临时作法 不能保证用户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时候去保护也是迫不得已呀。

网友:
大电容放点的话就是把他的引脚跟地连接 高压包的话就是接个60W得灯泡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