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钢用在刀刃上,也谈BGA返修台第一代夹具和第二代夹具的对比

楼主(2011-04-19):
下图是第一代小型化二温区BGA的经典型号380,,,大一点的580也差不多是这样。

下图是基地新推出的三温区返修台CF260

我们把两种夹具放在一起比较如下

从图中可以得出如下
1:老式的夹具的A位置和二代夹具的A位置所用铝件的数量和大小基本相同;
2:老式夹具B配件(4个方形薄铝块),在二代夹具中已经被E配件,2个一斤重的铝块所取代,并且为了使光轴顺利滑动,每个铝块中还要再多安装2个高精度的轴承
3:为了整个活动支架的固定,二代夹具还必须在D位置增加2对一共6个铝件。
因此从材料上来说,二代夹具比二温区时代的老式夹具要多很多,成本也高很多。

那么增加这么成本到底值得不值得呢?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
1:由于支撑方式的限制,老式夹具的光轴总长度不能超过机箱的宽度,假设机箱宽50厘米,那么最大可以夹持的板大约是在38厘米左右,世面上大约有1/4的主板无法放到夹具上。
   但是二代夹具的光轴可以任意加长,我们实验过,光轴即使长达80厘米,也不会发生重力不平衡造成的倾斜,因此,如果有需要,可以夹持最宽甚至60厘米的主板。可以确保市面上所有主板都可以放到夹具上。

2:老式夹具在放好主板后,如果BGA芯片没有对准下风嘴,就必须要松开左右夹板,重新放置主板。
二代夹具因为光轴是活动的,因此可以先把主板夹持好,再滑动整套夹具去对准下风嘴,不需要重新放置主板,速度比老式夹具高了好几倍。

3:老式夹具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当bga芯片处于主板的边缘位置,那就永远都不可能对准下风嘴了,这个用过的人知道,没有用过就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吧。。。。。。而这个问题,对于二代夹具就完全不存在了,无论BGA芯片在主板什么位置,都可以轻松的移动到下风嘴上。

我们懂维修,维修部门一天修上百片板子,我们和别的厂家不一样,我们总是希望在同样的成本上把资金花在最有价值的位置,也许我们的机器不是最美观大气的,但是一定是最实用的。我们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网友:
有时候我们也很迷茫,不知道是实用和外观,那一个应该排第一位。

网友:
我想买一台360T,触控型的,好用。

网友:
基地的夹具确实是很好 很有改善 价格不是第一位 好用才是最根本

网友:
夹具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对于变形这一方面,也需进一步改进。

网友:
技术贴 学习了

网友:
BGA台夹具,对于现在用料越来越垃圾的板子来说,确实是个大的挑战,虽然下风口能顶板,但是也不排除有的板子网上鼓的可能。我不是在帮别人做广告,不过希望 能借鉴下某论坛卖的,土炮夹具,我用过。那个夹具对于变形板很有爱。基本都能搞定,我现在 没买BGA 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希望迅维的BGA 越来越好。

网友:
CF360的发热砖面积大约是35×25厘米,比以前用过的笑时BGA焊台小了很多,总之不能再小下去了。        夹具问题是三温区特有的,因为下部加热风嘴的位置是固定的,两温区就没这个麻烦。       可以把下部加热风嘴设计成可以前后移动的,放弃掉中间两块7×7厘米的发热砖,把温度传感器挪到左二发热砖或右二发热砖上方,这样架板子会更方便。       还可以参考筷克的做法,左右方向和前后方向都可以大范围、大尺度移动。        一个 CF360的用户飘过……留言

网友(点评):
以前BGA是工厂用的,因此不用考虑功率承受问题,不用考虑电线问题,所以预热面积搞得超大,但是后来再出的什么5860,380,的预热面积和CF360是一样的。各个厂家都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发热砖供应商都是同一个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