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扫描控制器维修1例

楼主(2011-04-19):
  扫描控制器  作用:  是将7 寸盘  上的标签代码( 内含设定阻值或容值,  精度代码)读取,  与操作员设定之阻值,容值,精度

比对。  如操作员阻值容值,精度设定错误。 条码控制器将发出警报ALARM,  同时锁住机器,禁止生产。  直到再资扫描到二者无误才解除ALARM ,

         故障1:   条码控制器无法读取测试仪器的设定;  10K   -4.8%   +4.8%  显示为   0  0   0

该控制器为台湾一公司开发,使用不到1年,  没有备用的,现场又要生产,只好硬着头皮维修。

上图片:

        正面, 盖子拆了

网友:
厂家为了保密,没给图纸,只好跑线路了。
沿着条码控制器与测试仪器连接的RS232 端口检查,数字表二极管档位,发现RS232  端口与下图中IC  MAX 232

相连, 测试该IC 电源电压VCC 5V 正常, 外围贴片电容也正常,试着更换MAX232,  试机正常

旁边还有2个,右上方还有1个,型号均是MAX 232.    作用均不一样

网友:
这也能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