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2求助

楼主(2011-04-19):
接一东芝M302本子 开机无显示,观察机器 有一USB口5V接地  挑起 开机正常 但是进系统不认电池 不充电拆机发现
电池口
往前面查
PQ18无输出 查工作条件
PQ18控制级高电平  显然不对查PQ1控制级低电平不对  往前查到PQ2   电压如图
由D/C信号控制

  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  请问  这个是EC的问题吗   用适配器 进系统无异常      还是电池本身问题  求帮助

网友:
第三张图可以展开

网友:
D/C#是和ACIN的逻辑相反的,当插入适配器ACIN为高电平,则D/C#就是低电平,表示充电的意思,拔出适配器D/C#就是高电平,表示放电。

网友:
那么  不插电池  这个信号是低肯定不正常吧

网友:
判断不了 是电池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