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X inspiron I8200 不触发

楼主(2011-04-19):
DELL PP01X inspiron I8200 不加电,拆机后发现FDS6975发烫!查456脚短路,无件更换 于是找了张老得可怜的老笔记本板子(CPU INTEL PP150)来拆件上面还是木有!网上荡了FDS6975 PDF看看有代换的没,还是没想到什么型号的!瞄到老板子上有其他8脚芯片 ,查PDF 看到4435是一个场管 ,和FDS6975 场管结构一样 只是少一个场管而已!FDS6975 就是坏了右半边的管子,呵呵我把他截肢了就用他左半边的管子加,4435 右边4个脚刚好凑齐双管 换上了还是没辙!涛声依旧 只是不发烫了!只是焊盘上成了两只了呵呵!OZT01J05S 这个东西网上一查 ,还真找不到PDF好像说是什么频率时钟,带什么EEPROM 的存储功能!,自己觉得应该是电源的驱动IC吧!看不明白,自己前些天收的烂货,修起也能玩玩,现在没辙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样的机器如果实在找不到配件就不要修了,没什么价值修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修好也是个笔记本还可以用呀!修不好就是废品拆件也没什么可拆的!有这个维修思路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