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460M接适配器,电流变化:0.01变为0.00!!!

楼主(2011-04-19):
此机是在触摸板处进的水,触摸板上的芯片腐蚀很严重。
现在是接适配器,电流变化:0.01变为0.00!!!

没有三点三和五伏输出。测量MAX8734的工作条件:
3脚和4脚都有4.85V电压,6脚SHDN#有10.5V电压;8脚有1.99V;13脚,17脚有5.02V;18脚有5.0V;20脚有19.4V;

19脚DL5和24脚DL3都有5.0V。这个不正常了。

测量PACIN  ACON 有3.17V; ACOFF 为低电平。

B+有19V。

请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大家了!!!

刚才看了论坛里的一个关于点火回路的帖子,是不是三点三或是五伏的上下管有不良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7146-1-1.html

最新的情况,充电芯片ISL6251的第一脚对地只有20多。取下芯片,单测量6251的第一脚和十二脚,短路了。

谢谢大家了!!!

我找个芯片再试试,好了会告诉大家的。
换了6251,还是一样的。

lenovo c460m IHLVX-LA3781P.pdf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16脚 26脚看没有电压  感觉是哪里保护了  曾经遇到过相类似的  后来是充电IC引起的

网友:
下管控制极5伏,为自保,看看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机器很好修的,一般电压问题就跟玩似的。LENOVO过保的机器我修得多了。除了大短路了麻烦,其它类型的其实蛮好修的,因为联想的结构比IBM要简单得多。所以好修。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想问一下,ACIN输出到IO和南桥是高电平吗?
经过PR12后,变成0 .1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