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M始终报C1显示错误,不断长响, 报C1错误.

楼主(2011-04-19):
一块技嘉MA78GM-S2H主板(采用AMD780北桥),一插电就触发开机。开机就不停长响,诊断卡从开机的F2跑到E0,然后跑到C1就停下,一会儿又从F2开始跑到C1停止,如此反复循环。换了内存,显卡,CPU都如此。我是新手,有师傅给帮忙诊断一下,看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板到底有没有集成显卡,我再技嘉官方网站上查的说明是不带集成显卡的,可是问技嘉专卖店却说带集成显卡,搞不明白。也希望能有师傅解答。

网友:
780的板的话一般都没有板载显卡的880的就有。

网友:
把桥做下。很多会好。

网友:
先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不行就干桥、刷BIOS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查I/O

网友(点评):
请问,C1不过内存是吧?AMD是内置内存控制器,不过内存为什么不查CPU而IO呢?

网友:
刷BIOS 干北桥

网友:
跑C1应该是内存不过~这板是DDR2的内存查一下内存的 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时钟
供电:VCC_DDR1.8V(附近的电感)     VTT_DDR0.9V(旁边的排阻)   VCC_SPD3.3V(238脚)     VREF0.9V第一脚
系统管理总线:119脚  120脚  都是1.8V~3.3V
时钟:在打值卡上测量二极体值就可以

网友:
有没有集成显卡难道楼主也不清楚吗? 楼主不会是帮人问吧

网友:
IO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难搞。也就代换了。

网友:
恩,C1是内存没过,

网友:
应该是BIOS吧,刷BIOS

网友:
查一下内存最基本工作条件。再做到北桥

网友(2011-08-15):
看一下CPU座子有没有空焊或者有没有坏针

网友:
新手  赞成八楼说的

网友:
跑到C1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C1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应该排除内存周边(供电,时钟,数据线,地址线)后,再怀疑桥吧!

网友(2011-11-11):
C1是内存没过,应该排除内存供电,时钟,数据线,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