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VGN290 触发掉电

楼主(2011-04-19):
今天上班接一同行转来的SONY-VGN290触发掉电,板来拿来的时候真的有一点惨不忍睹,大部分PWM供电芯片都加焊过,还有EC及南桥也加焊过,而且整得到处都是助焊剂,也不拿酒精擦干净.
板子拿到手先对地测一下PWM的各电感,没有短路,不上CPU及内存,按开关触发到0。3V左右后掉电,然后再按开关,又可以开,只是重复掉电,根据以前的一些小维修经验,掉电后还能触发,一般情况下只有两三种可能,1是有短路的地方,不过要是有短路,一般得要拨了电源重新插才能再触发,所以基本上排除了,二是欠压掉电或者温控有问题,不过就现在的情况,很明显是欠压掉电,这种电流除了凌动的小本,一般VCORE电压都没有出来,因为掉电的时间很短,触发后三四秒钟就掉电,所以还是用示波器测电压,待机中的5V正常,开机后3。3V,及1。8V,1。5V及1。05V等电压都出来了,唯有VORE电压没有出来,因为这个板是有一个小板装到大板上的,所以把CPU供电芯片及高低MOS管都给盖住了,要测电压,只有飞线出来,报着侥幸的心理,懒得飞线直接换了一个ISL6262ACZ后,VCC_CORE电压还是不出来,没有办法只好飞线了,先飞高端管PQ1的D极有19。5V的电压,再飞ISL的20脚VIN有19。5V,22脚VCC有5V的供电,芯片的供电正常,这时候就想会不会是VCC_VORE电压出来后被负载给拉低了,直接飞线到PQ1的G极,刚触发的时候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波型,一点波型都没有,看样子ISL6262ACZ根本没有工作,这时再飞线ISL6262ACZ的44脚VR_ON根本没有电压,这时候心理就有一点不爽了,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来跑线了,大家都知道SONY的图纸是非常少的,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看了一下板号是广达的GD2,还有SONY的专用板号MBX-196,用MBX-196上网乱找一气,无果,E用GD2最后还是基地好,居然找着了,虽说我的板子是集显的,而找到的是独显的,不过也能凑合着对,这个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KBC(WPC775L)的27脚给的,测KBC的27脚无电压,这个图纸也没有什么时序图,这时开始想当然后,一般要满足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开启一般是要KBC接收到别的PWM供电PG信号后才会打开VCORE,而且别的PG信号一般会以一个门电路的形式存在,在图纸里乱找一气PG信号,最后在19页找到各PG信号的汇总,

一查最后要形成的信号HWPG信号没有,难怪VRON信号,一步一步查吧,先查U49的1脚有3。3V,二脚无电压,所以4脚不输出,因为U49是一个与门,再查U49的二脚MPWROK这个信号是U23给的,接着查U23的有1却及5脚有3。3V,6脚为0V正常,3脚会出一个0。几V的电压,可是一下就没有了,这个比较可疑,而且是几个PG信号的集合点,任何一个PG信号不正常都会把U23的三脚电压给拉低,只好一个一个拆,先D17无果,还是掉电,再拆D18无果掉电,再拆D19还是无果掉电,就只剩下D21了,拆D21电压上来了,看来今天运气不好,早知道从下面往上拆就好了,找到故障点了,EXT_INT_VGA_PWRGD这个PG信号不正常,可是测PU4(TPS51117RGYR)给显卡供的1。05V电正常且PL12正常出1。05V,就是没有PG信号,怪了,因为找到的图纸和板还是有一定的出路,估计少这一路PG信号也没有什么问题,补上D17 D18 D19上CPU及内存,看电流有三个跳变,亮机搞定

网友:
刚好有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一样的明天看一下,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厉害 。高手

网友:
迷茫,LZ到最后查了那么多, 都没有修就好了······疑惑····

网友(点评):
他拆掉D21了。

网友:
LZ前面的同行看来焊接手艺是十分的棒,搞得“惨不忍睹”却没出问题。

网友:
楼主,你修好是把D21拆了还是怎么弄的啊!!还是没有说清楚啊。D21是装上了还是拆了呢?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把D21给拆了,不然信号又给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面的同行焊接手法是不错,只是把KBC其中的两个焊盘都给整掉了,没有说而以,后来还是飞线给处理的

网友:
测量不到的飞线出来测量,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都搞好了,学习

网友:
U23具体是个什么芯片啊,工作条件是怎样的

网友:
PU4是给显卡供电的吗?VCCP是几V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与非门电路  (1高电平,0低电平)
A    B     Y
1    1     0
1    0     1
0    1     0
0    0     0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赞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比较有耐心,同行送过来的还好说,要是客户送过来的返修机就蛋疼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