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纪念这块倒霉的板子

楼主(2011-04-19):
修机器最怕神马  不是没有rst# 也不是不跑码  最怕的是点儿背!那是怕啥它来啥!话说上午一台dell 1310 仁宝的垃圾板 超薄型   故障时无CPUCORE  控制IC VIN=19V  VDD=5.1V  ON= 3.3V  boot=5.1V全部正常 上下管都OK  阻值正常   没办法   换   2分钟换好IC故障不变 又量了一遍 vin=19v  vdd=5v   on=3.3v  。。。。   休息30秒又量了一遍引脚阻值 都OK   再换一个IC   然后加电看了一下心拔凉拔凉的   放一边      到下午忙完之后又拿起这块破板   打电压 VIN=19V  VDD=4.8V  ......   YY  怎么又少了0.儿了呢  !找到VDD前面的电阻 Y的 1欧姆的变成80欧姆了   换一个  ok了   后来找到芯片PDF看了一下  觉得可能是VDD电流不足吧  还好我多留了个心眼   要不又该放生鸟!

网友:
不好意思  老师没教我怎么用标点  只会打!

网友:
修机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网友:
呵呵,没标点,也看懂了,是有这事,一般如果电源ic坏了话,,也要查一下,它旁边的小电阻,看有没有坏

网友:
楼主很细心,平时测的时候如果相差0。2左右一般都认为是正常的,会想可能是表子的误差

网友:
电流小了吧......

网友:
修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6楼说的对你这个电压是对的差0.2基本忽略不计,关键是启动电流因为电阻阻值变大而减少

网友:
1变成了80,差别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