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引起的海尔T6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4-19):
接到一台T68机器 , 故障是加电无显。拆掉电池、硬盘、加电看电流,  已经过内存了,明显是显卡虚焊了。烤板一天半,直接加焊还是一样,于是取下直球后焊上OK!  但过几天客户又反应没的显示了,难道是显卡没做好?今天收到机器,拆开检测,发现是电压没起来。触发到0.11A过一会就掉回待机,有短路的地方?测系统供电、辅助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一切正常!奇了怪了!整理下思路, 想到了3V/5V触发后是什么情况呢?  用表一测,发现触发后它们也变没了,5V的变为0了,3V的变为几百毫伏。负载没短路,但电压掉下来了,是管理芯片坏了 ,正好手上又PS51020,赶紧换上,加电、电流还是没上去 ,此刻心情很是郁闷,不知从那下手了 。出去抽跟烟,缓解一下,仔细再想想,应该还是3V/5V的负载又短路,是负载没直接挂在它们上面。是3V? 还是5V  ?5V变为0了,应该是它了 ,就从它下手了。
"     在论坛上下了点位图,看了一下图,发现5V电感电压分了三路出去,+5VO/+5VS/+5V.现在+5VO没有短路,那就+5VS/+5V 又短路的地方,这下就好办了 ,看了下他们的负载,+5v的少些,取下+5V的转换管,通电,电流上去了,+5V主要是给USB供电的,就测了下USB接口供电脚的阻值,其中一个接口阻值为零,拆下滤波电容,阻值变为正常,换上电容,补回转换管加电电流上去了,接屏屏幕有显示了

网友:
支持  要多发帖哟

月饼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是猜的还是有什么根据么?

网友:
好............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支持、。多多发发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厉害,路过学习

月饼 -17

网友:
这些小问题大家都往往忽视了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