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 神舟天运F1600不亮维修

楼主(2011-04-19):
      拿到手上看上去还很新,客户拿来说是摔坏了。插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跳变2次像是不过显卡。用示波器打内存条有波形说明已经到了内存了。整理了下思路,因为是摔坏的,所以怀疑很大可能性事北桥空焊(之前已经测过北桥供电时钟等条件了),上上BGA把桥取下来,发现没有明显掉电,就重植了次再焊上,发现还是一摸一样,郁闷了。难道是摔得时候把桥给摔坏了吗,刚好要定其它桥芯片就叫师兄一起定个芯片来。
      到了之后换上新的芯片发现还是一样,这下吐血了,一下子没了思路就干脆把北桥周围的元件地毯式搜索了一遍发现都是好的。郁闷啊,打内存有波形,那应该就是显示方面的问题啊,而且这个是集成显卡。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档什么代码呢,由于现在笔记本MINI PCIE都不支持诊断卡,就向杨总借了诊断卡接上飞线,再查图纸刚好有个没有装的CON口,就将飞线飞在上面。

  下面是对应的图纸

飞好线后 开机发现诊断卡跑38,妈呀38要么就是显卡,再要么就是。。。。BIOS

不过想想不大可能啊,就摔一下不可能把BIOS给摔坏了吧,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下了个BIOS,刷之。。。。。
再开机,亮了。。。。。没想到竟然是BIOS的问题,以后神舟的看来要特别小心了,竟然摔一下把BIOS给摔没了。。。汗啊。。。。

  就这样OK了, 看来思路很重要,有时你就是想不到是BIOS去,而且这是我修笔记本来可能是第5个刷BIOS好的本吧,基本上碰不到刷BIOS好的

网友(点评):
神舟BIOS坏是通病。

网友:
38是档内存,不是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 . 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即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 RAM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地址故障>FFFFH

北桥我已经换过了的啊,内存确定是好的,所以才确定是显卡的,38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38是将BIOS 从ROM 复制到映射内存。

网友:
又看到星哥的大作了,我今天也飞了个诊断卡

网友:
楼主修的太精彩了,几根飞线怎么飞的赐教一下!!!

网友:
看代码也能知道是BIOS的问题 ! 还有没其他办法判断是啊???

网友:
好功夫,,,,,,文采也不错..高.....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诊断卡怎么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