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去保护也是迫不得已的

楼主(2011-04-19):
今天修个飞利浦的17寸,亮一秒黑屏,以为是高压坏,报了80,拆开后发现是电容鼓包了,以为捡钱了,换了电容后还是一样,焊点、管、电压都没问题,把tl1451的15脚对地短路,屏亮了,但是对比度减小以后背光闪,4灯的屏,直接把其中的一组灯断开,两组都是闪,不接屏线,接好四根灯都不闪了,用通用高压还是亮一秒,拆屏,下面的一组灯其中一根接头处断了,直接换带架的一组灯,去保护试机还是亮一秒,以为原机的高压包有问题,换通用板还是不行,没办法,原机去保护收工。

网友:
开机一秒黑屏,指示灯亮!494G保护问题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6031-1-1.html

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上驱动芯片五花八门,找一个也不容易,能换通用的我就用通用的.

网友:
飞利浦 多半是灯管问题去保护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换灯管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