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烧的那么严重的电源板子

楼主(2011-04-19):
  一个电源板  拆开 用万用表 打   保险烧断, 整流二极管短路两个,300V滤波大电容鼓包漏液 ,开关管烧坏,电源管理芯片烧坏,三极管炸了,三极管旁边两个小电阻阻值为无穷大。启动电阻还是好的。烧的是一塌糊涂。这个还能修好吗?虽然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可能换成别人修, 早就懒的搞了。但是 对于我们刚学的人来说,修好一定多有成就感的。那怕是不收钱都很高兴 哈哈。

网友(点评):
下次有烧得这么厉害,会有人找你的(你不收钱也高兴吗?)不会忘记你的

网友(点评):
"不收钱都很高兴",你加我QQ:2755855.我有一堆呢,等你修,哈哈

网友(点评):
只要烧得看得出原阻值或原型号的电源都可以修好。就怕烧了一堆小东西烧糊了。

网友:
这也要考虑成本啊,你这一堆配件换下来,如果不是很特殊的电源板,可以买几块了

网友:
呵呵 我就是在 找旧板子上面的配件 找了几个还是没有找全

网友:
可以修好的,这样问题一般都是电压升高引起的

网友:
从修它能获取的经验来看,多少钱都值。支持楼主修好它。

网友:
  哎呀师傅就会说这个没有什么修头了 ,你还研究它干嘛啊。我知道师傅已经对这种电源板子打不上眼了,他维修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修的都是值钱的东西去了。他才不会理你这些东西哦。哈哈 除非这个板子修好200块钱,他二话不说就会给你修的。价钱低的东西他才不会碰。但是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来说,修好它 心头才舒服,才踏实,也涨了经验那点不好啊。

网友:
换上后要小心不要有短路啊,测好后试机
没短路的话基本OK了

网友:
这电源让雷给劈了吧?

网友:
支持LZ,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
如果是个质量好的电压时有维修价值的  新手更应该多维修  修电源是很赚钱的不要小看哦  你想呀 如果修台电脑是电源问题 你给别人换个新电源 买个好一点的电压要200多 你修这台电脑收费多少钱?如果把旧电源修好这台电脑维修费100元起步不算多吧?你换新电源要维修费300元左右别人给你修吗?

网友:
单从纯技术的方向看,是可以修复的,配件买的话也就十几二十元左右。但是修复后要考虑有些性能降低了的元件它门的寿命。也就是一般讲的暗病

网友:
我觉得还是值得修的~~首先 你有料板 可以从旧的拆~~配件有价值 经验是无价的~~

网友:
我也同意修 尤其是对新手来说  增长经验比什么都重要啊

网友:
如果烧得太利害,那还是不要修的好,成本也不少呀

网友:
损坏太严重了,现在不坏的元器件,品质也不会好了,用起来也不耐久了,即使修好,恐怕用不了太长时间又出故障了。楼主精神可嘉,作为学习,可以修,练练手,从使用角度讲,还是不划算的。

网友:
慢慢修一个个排除啊.修好特有成就感

网友:
20快一个的电源修个p呀

网友:
20块钱 对与你一个老手来说 是修个P卅  你根本就没有打上眼  哈哈    可能以后我是老手了 也会不得碰它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有时间就慢慢修,增加经验。

网友:
支持你,修吧!17楼20元的电源估计垃圾的要死,我手上修出来的电源,全是长城,航加的,大风扇,24并的,50元一个二手。
前天修了一个长城静音大师350W,50元,估计那个电源新的要200元以上。也是被雷劈过,只坏 了一个EM311.

网友:
不错 支持你自己修  你有配件怕 啥  慢慢练吧  我有3个一样的长城电源 都不好用 想修修  但是不知道从和下手好 都没烧 都好好的  就是没有电压 要不就是供电不足  从何下手好呢  各位师傅 教教呗 我也是新手 面瓜

网友:
赔钱赚经验。可以的

网友:
练手不错.我也想学习

网友:
修  咋不修呢  有问题解决问题   不分大小 贵贱  有时间就修好它!

网友:
其实可以报废了,这个价值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