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经验共享 速度奇慢。。。

楼主(2011-04-19):
接修一台HP 4411S,原始故障为开机无显,显卡故障,经加焊无果后换了一个新显卡,显示正常,用硬盘测试无法启动,进CMOS也感觉得很慢,进PE GHOST系统,每分钟只有280M的速度,整得人都快发疯了,后论坛搜一下,有人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没有解决,其中有人建议换原装电源盒,突然想起早几天自制的电源线曾脱掉了5V稳压二极管,(也一样同是HP的机器,5V电压太低,无法开机),抱着试试看心态,把二极管给连上,结果一切正常,哎。。。。

没拆掉二极管时中间针电压为4.95,拆掉后电压为7.45,看来HP电压不是可以统一的。

我的电源线是这么接的,也就是基地里公布的哪种接法,上个图直观些:

写下此文,希望以后碰到此疑问的同仁少走点弯路。。。

网友:
汗啊,太夸张了吧,中间的电压相差这么点都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个HP的转接头

网友(点评):
好象转接头也只有一种电压,看过前辈的贴子,换过原装HP电源也解决不了,我想就是因为中间电压关系

网友:
换原装电源,肯定可以解决的,惠普原装电源有两种:中间带针电压一种是6V左右,一种是19V左右的,不同机型,不能混用!试过DV4,NC6400,4416S等机器!

网友:
不用原装适配器速度变慢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已经买了电源头,还蛮好用的

网友:
是啊,这种问题有时候真的是搞大头也搞不出来

网友:
经验贴  留用。。

网友:
那我没有用哪个5V二极管,咋没有这情况呢。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HP就是垃圾,圆口带针的电源,就是麻烦。

网友:
电源问题,遇到过。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呵呵 相差一点电压就出现故障了,神机

网友:
以后记住这问题了

网友:
侦测到非原装电源或电源故障,机器变慢,是切到低功耗模式了吧,这时电池也不能充电吧。

网友:
HP 的机器很多必须用到原装电源,我碰到过好几台,用组装电源不能开机,用原装电源就可以。。。。

网友:
hp dell的笔记本连电源都设计的这么另类 太不国际化了

网友:
这中现象蛮少见的哦
你可以买个惠普专用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