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东芝 SATELLITE L630 摔坏维修

楼主(2011-04-19):
   一台东芝I3笔记本,看外观已经摔得稀巴烂了,屏是新的客户之前就换过,现在是点不亮。
   插上电源开机,发现电流有2次跳变,用示波器打内存条波形已经出来,说明已经过了内存又是不过显卡了。

   既然是摔坏怀疑是显卡或者是北桥除了问题,可是I3的太新了,不敢轻举妄动啊。还是仔细审查主板先,一路地毯式的扫描,发先有块地方好像断线了

    一看竟然是北桥到独立点卡的耦合电容,还有4根断线的,先把4根断线的
补上,然后就是耦合电容了,发现这个电容式超级小的,一般的耦合电容都太大,查看了一下其他图纸发现耦合电容的容量一般都是0.1UF

找遍了料板都没这个小的电容,突然看到杨总桌子上有2SONY的主板,还是SONY叼啊,有好多这种小电容,又不知该选哪个,就找了CPU旁边的2个小电容给补上
再插上电源开机,亮了。。。。。

原来耦合电容掉了表现出来就是档显卡
接下来就是善后工作了,因为补过线所以要用热熔胶固定下

打上热熔胶后的效果,咋样
很透明吧

板子的整体效果

TOSHIBA出来了,就这样了

网友:
都是大师级啊
真让我们这些新手望尘莫及啊
我想到LZ这种程度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

网友:
楼主还有这图纸

网友:
楼主能吧图纸拉出来分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这个我哪里有图纸啊,那个耦合电容我是华硕的截图啊

网友:
呵呵、楼主的真厉害、这图纸都有呀

网友:
楼主的眼睛很亮,呵呵,向你学习,

网友:
跟着大家佩服下,继续努力

网友:
融会贯通    技术高深    向楼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