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ibm x40拿过来没有3.3V 5V 待机电压,更换电源管理芯片PMH6之后,待机正常,能上电但是不跑码,代码跑"00",用风枪加热一下PMH6,正常开机,IBM的LOGO出来啦,可等几秒又不行啦,订啦一个新的芯片换上还是不行,测啦旁边的电阻电容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复位都有啦,请各位高手给的思路,在线急等!!!!!!!!!!!!!!!!!!!!!!!!!!!!!!!!!!!1

网友:
旁边的 电容 给 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