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WS93C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4-19):
美格显示器花屏  客户拿来说 显示器点着要花屏 而且很花,我按照平常的的维修经验清理屏线 用酒精清理了好几遍,点了5分钟左右 又花屏了 我感觉很奇怪 平常的显示器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完事了 这次怎么还不行呢, 我很郁闷,我再想 为什么不直接花屏呢, 而是点着点着花屏 有点不可思议 ,估计那个元件发热引起的花屏吧,我先要确定下来是解码板事,还是电源板的事,我找了块通用的电源板 跟本来的解码板接上,点着过了没多少时间又花屏了。我就知道问题出在解码板上了,接下来我就试着在解码板上找问题,我测试哪个元件发热引起的,点着显示器我用手去去解码板上的元件,发现一个芯片温度很高 手都不能碰 我就知道问题出在这了,可以确定这个元件发热引起花屏的主要祸首。我开始检查解码板的各个元件 都测量了一遍, 后来我发现一个电容鼓了。 鼓了一点点  大家也知道 解码板上的电容不容易鼓包的 连上面的电容都没防爆槽的 那种电容鼓的很难察觉的, 是个16V 47UF的电容 发现鼓了 我就换喽, 换好后 我发现那个芯片不容易烫了,显示器也正常了  测试了半天都没花屏, 大家记住了 这个显示器是 美格 WS93C 的液晶显示器 而且这种解码板 不好找!

网友:
把屏线换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