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11c 暗屏通病

楼主(2011-04-19):
sony c11c 暗屏通病 就是高压触发3.3没有
暗屏
通病

网友:
兄弟分享的这个经验太牛X了啊,这个下回暗屏就直奔3.3去了

网友:
换块搞压版可以吗?或者直接飞跟3。3的过去

网友:
liuzengheng
的帖子
可以的,或换个高压板

网友:
换高压板没用吧。。。飞线接个受控的3.3伏可以考虑下。。。

网友:
飞线比换高压板省钱吧。。

网友:
这也算啊,不过3.3V控制信号没有直接飞根线到屏供电就OK了,因为是同步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有容乃大,经验是积累起来的

网友:
虽然可以外接个3。3V 楼主最终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
不是吧,就这么简单?说的详细些啊,这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