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3850 星钻T2 HDMI 显卡故障!

楼主(2011-04-19):
故障现象:
1、插6PIN 辅助供电线、插入主板显卡插槽,无法点亮,主板直接掉电,电源保护而断电,分析可能有短路的情况。
2、不接6PIN 辅助供电、插入主板显卡插槽,无法点亮,风扇转一下就停。
3、外接6pPIN 辅助供电、不插入主板,开机后电源不发生保护。

上述问题 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看看GPU有没有短路

网友:
补充一下 这个显卡的供电
核心一项12V取自主板、核心二项12V取自外接电源
显存12V取自主板

单独接主板风扇不转,主板不亮,可能是因为电流不足
但是外界电源后开机就保护,可能是不是外接12V和主板12V中间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都已经基本说明了
GPU 12V 一路来自6P    一路来自主板,重点查主板12V那路对管
GPU如果短了6P也保护

网友A:
谢谢你的跟帖

具体测试过程是这样的
单独接6PIN,不插入主板,测量GPU 1相供电MOS管,上管有12V,中间无输出。
不接6PIN,插入主板,GPU 2相和显存供电,上管有12V,中间无输出。

是不是MOS管控制芯片的问题?没有开关信号,导致12V无法加入GPU和显存,及其他组件

网友:
呵呵  肯定是那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跟帖

具体测试过程是这样的

我经验不丰富但是老油条们一般都是摘掉两路的电感,测量阻值、电压后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你这种情况,多半是供电对管穿了,                   12v对地短路才保护,如果是电源管理坏,那种情况是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验不丰富但是老油条们一般都是摘掉两路的电感,测量阻值、电压后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你这种情况,多 ...

感谢兄弟提醒
断开GPU两项电感后
发现在外接6PIN电源,并把显卡插入主板,主板可以正常启动,电源不会发生保护
两项的上管电压均为11.98V,下管电压为2.5V

网友:
你老是提到插入6PIN怎么地,这种短路故障你得先打阻值,把GPU的2相供电上下管和显存供电的上下管的阻值测下不就明了了么?

网友:
可以拆掉管理芯片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