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板945LM CPU供电保护维修过程

楼主(2011-04-19):
今天接到一块工板945,客户说前几天,开机CPU风扇边上很大的嗞嗞响,今天就开不了机了。
拆板出来,打阻值,发现12V 4PIN只有38欧,有短路,经测量发现中间一上管击穿。
更换后,测阻值,正常,上电,闪一下就断电了,明显还有短路,继续查,查到主控IC L6713A的15脚相连的一个2R2的电阻阻值有100多欧,不对,正常来说这个电阻应该是2.2欧才对。在论坛查了下IC的引脚定义,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461发现15脚是Vcc,这样的话这IC应该也坏了,路了下线路发现16脚竟然跟15脚相通了,不用说了,肯定他挂了
刚好手上有块板上有这IC,换上,触发,亮机
本人菜鸟,写得不是很清楚,望高手见谅。

网友:
这个很好,对新手,很实用

网友:
不错,供电的问题有图纸查起来还是挺容易的,楼主分析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你要是说自己是菜鸟 那我们连菜鸟都不是啊、、、、

网友:
你换了下管了吗

网友:
换换不行在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上管坏了的那组管子全换了。

网友:
比较细致的维修啊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这不叫细致啊,你没见饼哥他们发的贴子,那才叫细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会修点简单的,主板不是BGA坏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搞得定,本本就不行了,不叫菜鸟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