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04-19):
ACER的机。型号不记得了。同行拿来裸板,

上电看电流:0。02-0。2-0。01,看电流感觉后级有短路。测3V5V无,打阻值3V5V后级无短路,其他各点也无短路。感觉奇怪。再次上电。3V5V有一瞬间。判断为其他接口电路可能有短路,最后查至光驱接口有一个电容短路。换之。上电亮机。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是瞎编的!

网友A:
经验可以借鉴,下次有同样的问题可以看一下,但LZ没有看看到底是那个型号的,少了很大的可信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可以借鉴,下次有同样的问题可以看一下,但LZ没有看看到底是那个型号的,少了很大的可信度

一台P3的机。同行拿来的。修好就完事了。都没管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一个电容坏你是用什么东西测的啊?应该是烧鸡烧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