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联想F40A电池不开机。应该算通病了。

楼主(2011-04-19):
又是裸板,一片为可以放电。不可以充电。一片为可以充电。不能放电。先搞不能放电的,测VIN电压为0,直接飞到PR23,电池开机正常,这个算是通病了。有这个故障的朋友不要走弯路了。

另一片不能充电现像为显示充电。但无充电电流。测充电MOS管控制极上无波,原充电芯片已经被换过。再仔细看,脚位空焊,加焊无果。直接换之。充电正常。完工。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判断是通病啊,故障点都不一样

网友:
非通病 ,不修本

网友:
不是通病   是信号不正常

网友:
电路具有随机行  还是理论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