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P沟道跟N沟道什么条件导通?

楼主(2011-04-19):
场管P沟道跟N沟道什么条件下会导通?说仔细一点3Q

网友:
P沟道 UG<US 导
通     N沟道   UG>US 导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9315-1-1.html
欢迎参加投票。你的问题学习后就能轻松解决!

网友(2015-11-11):
N沟道是高电平导通,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2015-12-29):
N沟道是G高于S导通,P沟道是G低于S导通

网友(2016-06-26):
大或小是必要条件,还要考虑到大多少或小多少,即门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