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大地 GHOST XP SP3 纯净版&装机版&DVD版 —— 更新日期2011年4月4日

楼主(2011-04-20):
大地 GHOST XP SP3  纯净版&装机版&DVD版 —— 更新日期2011年4月4日

交流论坛:http://www.dadi.cm
可以下软件站:http://www.keyixia.com
QQ交流群:147925540 / 128263753 / 84258997
=====================================================================================
大地 GHOST XP SP3  纯净版 Y1.8 —— 【纯净版】
本系统经过电脑城几十个技术员测试和使用,绿色,稳定,快速请放心使用
特点:
★1:采纳几十位经验丰富的装机人员经验和建议,系统稳定,快速,预装软件更加适合完美
★2:系统精简适当(装机人员可以把光盘目录下的DADI.GHO文件复制到U盘用PE安装)
★3:海量驱动,以自由天空的驱动包为基础,经过整理,更完美的兼容目前硬件。
★4:IE为IE8.
★4:实现第一到桌面安装网卡驱动,解决部署时网络组建卡死现象。
★5:支持笔记本隐藏分区的恢复,支持Sata光驱。等...
软件名称:Dadi_GhostXP_Sp3_Y1.8.iso
系统格式:NTFS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4日
图片链接:http://www.dadi.cm/read.php?tid=25450
Y1.8更新概述:(相对1.7版本)(更新驱动为自由天空增驱动更新日期2011.04)
1、打全补丁至2011年04月,通过正版验证,支持在线升级,绝不黑屏
2、更新DirectX 9.0C运行库2010年12月版,更好地支持3D游戏
3、IE为IE8
4、首次进入桌面去掉简易程序调用
5、其它一些细节调整不一一列举
系统特色:
◇ 源安装盘是Windows XP Pro SP3官方简体中文正式版。
◇ 通过微软正版验证,打全至2011.04月所有系统安全关键补丁
◇ 屏蔽KB905474补丁,关闭自动更新,系统永远远离黑屏。
◇ 智能判断并安装双核优化补丁,发挥AMD平台最佳性能
◇ 集合大量硬件驱动,并使用驱动智能识别技术,大大减少驱动误装蓝屏几率;首次进入桌面全部驱动安装完毕。
◇ 提前激活Windows个人设置更新,提高系统恢复速度。
◇ 判断目标机类型,是台式机就打开数字小键盘,笔记本则关闭。
◇ 系统安装过程中执行清理目标机器残留的病毒信息。
◇ 以时间命名计算机,方便日后清楚知道系统的安装时间。
◇ 首次进入桌面提示驱动删除。
◇ 在不影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精简了系统不常用的组件,保持原版99%的功能。
◇ 禁用个别不常用的系统服务,提高运行迅速。
◇ TCPIP.SYS并发连接数改为1024,大大提速BT等下载工具(如果对其不满意,可在 装机人员工具—实用小工具 找到“TCPIP并发连接数修改”修改到满意为止)
系统安全性设置:
本系统注重稳定、高效的同时,也着重系统安全性设置。
◇ 关闭硬盘各分区的默认共享
◇ 关闭管理默认共享
◇ 关闭远程注册表服务
◇ 禁止远程修改注册表
◇ 关闭远程协助
◇ 已免疫弹出插件和屏蔽不良网站,放心网上冲浪
◇ 局域网共享默认关闭,开通可以在开始-装机工具-快速设置局域网共享即可。
◇ 无新建帐户,默认Administrator登陆,密码为空(用户装好系统后请自行加密码)
系统美化方面:
◇ 精选几十款精美主题(Windows 7/Vista等经典主题,默认Windows XP主题)
◇ 添加几个耐看的屏保(默认图片收藏幻灯屏保)
◇ 精选数十张高清墙纸
集合的驱动:(支持所有主流硬件)
本系统以自由天空驱动SkyDriverXP_V11.1_版为基础,经过大地整理,解决声卡兼容性问题,完美解决笔记本安装在注册组件时假卡死现象,驱动识别率已达到99%,只要目标机器的硬件不超出驱动包的支持范围,都能全自动安装完毕而不会弹出搜索驱动对话框,体现了克隆系统的方便性及人性化。另外,驱动智能识别技术也大大减少驱动误装蓝屏几率。
安装指引:
1.光盘安装(推荐):请用刻录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刻录之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刻录速度推荐24X或以下
2.自动安装:安装前请在BIOS中设置从光盘启动,然后进入光盘启动菜单,选择菜单第1项就可以自动安装!
3.手动安装:把光盘下system目录下的DADI.GHO文件复制到硬盘,然后重启设置光盘启动,再选择手动运行GHOST11,选择之前复制出来的GHO进行恢复!
4.硬盘安装:直接复制光盘system目录下的DADI.GHO和 安装系统.EXE 文件到硬盘下,点击 安装系统.EXE文件 ,按一键还原确定,按照提示操作即可自动完成。
5.PE安装:进入pe后运行桌面windows安装工具打开dadi.gho最后点安装
迅雷下载地址:thunder://QUFodHRwOi8vZG93bjEuZGFkaS5jbTo5MDUzL3hpbmJhbi9EYWRpX0dob3N0WFBfU3AzX1kxLjguaXNvWlo=
电信:http://down1.dadi.cm:9053/xinban/Dadi_GhostXP_Sp3_Y1.8.iso
MD5:8dc114b7ba3012a3a8efa06bf81fa031
免责条款:
1、本作品是与网友交流系统封装部署经验,或可作临时安装测试PC硬件之用。请在安装后24小时内删除。若需要长期使用,请购买正版系统及软件。
2、本作品是无偿提供,作者仅偶尔对使用者作一些友情帮助,但恕不对造成的损失负责。

网友:
=====================================================================================

大地 Ghost Xp Sp3 装机版 V2.6 —— 【装机版】

本系统经过电脑城几十个技术员测试和使用,绿色,稳定,快速请放心使用
特点:
★1:采纳几十位经验丰富的装机人员经验和建议,系统稳定,快速,预装软件更加适合完美
★2:系统精简适当(装机人员可以把光盘目录下的DADI.GHO文件复制到U盘用PE安装)
★3:海量驱动,以自由天空的驱动包为基础,经过整理,更完美的兼容目前硬件。
★4:IE为IE8.
★4:实现第一到桌面安装网卡驱动,解决部署时网络组建卡死现象。
★5:支持笔记本隐藏分区的恢复,支持Sata光驱。等...
软件名称:Dadi_GhostXp_Sp3_v2.6.ISO
系统格式:NtfS
更新日期:2011.04.04
图片链接:http://www.dadi.cm/read.php?tid=25448
大地 Ghost Xp Sp3 装机版V2.6
本光盘具有强大的技术员维修工具(如分区工具,磁盘修复工具……等)
更新磁盘驱动(更好的支持I5 I7的笔记本的),更新显卡,网卡等驱动。

1、封装快速,稳定。
2、更新暴风影音播放器(全能版)
3、常用软件为新版本(QQ.迅雷7等)
4、集成 XP维护工具-大地版 操作更简单.方便
5、大地一键备份恢复 使用更简单,兼容更广泛(支持目前流行99%的主板)
6、打全补丁至2011年04月,通过正版验证,支持在线升级,绝不黑屏
7、更新DirectX 9.0C运行库2010年12月版,更好地支持3D游戏
8、更新QQ、迅雷、WinRAR、等一批软件到最新版本
9、首次进入桌面去掉简易程序调用,需要的可在装机工具和XP维护工具-大地版调整

系统特色:
◇ 源安装盘是Windows XP Pro SP3官方简体中文正式版。
◇ 通过微软正版验证,打全至2011.04所有系统安全关键补丁。
◇ 集成IE8,更适合目前网页。
◇ 屏蔽KB905474补丁,关闭自动更新,系统永远远离黑屏。
◇ 智能判断并安装双核优化补丁,发挥AMD平台最佳性能
◇ 集合大量硬件驱动,并?褂们??悄苁侗鸺际酰?蟠蠹跎偾??笞袄镀良嘎剩皇状谓?胱烂嫒?壳??沧巴瓯稀?
◇ 提前激活Windows个人设置更新,提高系统恢复速度。
◇ 判断目标机类型,是台式机就打开数字小键盘,笔记本则关闭。
◇ 系统安装过程中执行清理目标机器残留的病毒信息。
◇ 以时间命名计算机,方便日后清楚知道系统的安装时间。
◇ 首次进入桌面提示驱动删除。
◇ 默认我的文档、收藏夹到D盘根目录。
◇ 在不影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精简了系统不常用的组件,保持原版99%的功能。
◇ 禁用个别不常用的系统服务,提高运行迅速。
◇ 预装装机工具和 XP维护工具-大地版,更方便使用和管理。
◇ TCPIP.SYS并发连接数改为1024,大大提速BT等下载工具。
系统安全性设置:
本系统注重稳定、高效的同时,也着重系统安全性设置。
◇ 关闭硬盘各分区的默认共享
◇ 关闭管理默认共享
◇ 关闭远程注册表服务
◇ 禁止远程修改注册表
◇ 关闭远程协助
◇ 已免疫弹出插件和屏蔽不良网站,放心网上冲浪
◇ 如需关闭磁盘自动播放,可使用 XP维护工具-大地版 设置
◇ 局域网共享默认开通,需要关闭的可以在程序的 XP维护工具-大地版 进行设置
◇ 无新建帐户,默认Administrator登陆,密码为空(用户装好系统后请自行加密码)
已安装的软件:
├─
│ ├─Office 2003 SP3 三合一(全功能,已打上到2011.04月份的漏洞补丁)
│ ├─迅雷(Thunder)7去广告增强版(稳定版本)。
│ ├─暴风影音播放器,全能版。
│ ├─腾讯QQ2011 版
│ ├─酷狗音乐2011(已关联常见格式)
│ ├─WinRAR 4.0 简体中文正式版
│ ├─搜狗拼音输入法5.2
│ ├─王码五笔
│ ├─大地一键备份恢复最新版(使用更简单,兼容更广泛)
│ ├─ACDSee5.0优秀看图工具
│ └─PPLive 网络电视,C+2005 2010等
系统美化方面:
◇ 更新几款精美主题(Windows 7/Vista等经典主题,默认Windows XP主题)
◇ 更新几个耐看的屏保(默认图片收藏幻灯屏保)
◇ 精选数十张高清墙纸
集合的驱动:(支持所有主流硬件)
支持新款笔记本(I5 I7CPU)磁盘驱动,更新显卡,网卡等驱动。
本系统以自由天空驱动包SkyDriverXP_V11.1 精简版为基础,经过大地整理,解决兼容性问题,完美解决笔记本安装在注册组件时假卡死现象,驱动识别率已达到99%,只要目标机器的硬件不超出驱动包的支持范围,都能全自动安装完毕而不会弹出搜索驱动对话框,体现了克隆系统的方便性及人性化。另外,驱动智能识别技术也大大减少驱动误装蓝屏几率。
安装指引:
1.光盘安装(推荐):请用刻录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刻录之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刻录速度推荐24X或以下
2.自动安装:安装前请在BIOS中设置从光盘启动,然后进入光盘启动菜单,选择菜单第1项就可以自动安装!
3.手动安装:把光盘下system目录下的DADI.GHO文件复制到硬盘,然后重启设置光盘启动,再选择手动运行GHOST11,选择之前复制出来的GHO进行恢复!
4.硬盘安装:直接复制光盘system目录下的DADI.GHO和 安装系统.EXE 文件到硬盘下,点击 安装系统.EXE文件 ,按一键还原确定,按照提示操作即可自动完成。
5.PE安装:进入pe后运行桌面windows安装工具打开dadi.gho最后点安装
迅雷下载地址:thunder://QUFodHRwOi8vZG93bjEuZGFkaS5jbTo5MDUzL3hpbmJhbi9EYWRpX0dob3N0WHBfU3AzX3YyLjYuaXNvWlo=
电信:http://down1.dadi.cm:9053/xinban/Dadi_GhostXp_Sp3_v2.6.iso
MD5:845db4c9d4279ee1031072797532f6d0
免责条款:
1、本作品是与网友交流系统封装部署经验,或可作临时安装测试PC硬件之用。请在安装后24小时内删除。若需要长期使用,请购买正版系统及软件。
2、本作品是无偿提供,作者仅偶尔对使用者作一些友情帮助,但恕不对造成的损失负责。

网友:
=====================================================================================

大地 GHOST XP SP3 DVD装机版 —— 【DVD装机版】

装机人员可以把光盘目录下的DADI.GHO文件复制到U盘用PE安装,本系统经过电脑城几十个技术员测试和使用,绿色,稳定,快速请放心使用
特点:
★1:采纳几十位经验丰富的装机人员经验和建议,系统稳定,快速,预装软件更加适合完美
★2:不局限于CD空间大小,系统精简适当。
★3:海量驱动,以自由天空的 E驱动 为基础,经过整理,更完美的兼容目前硬件。
★4:默认IE为IE6,首次到桌面提示是否更新为IE8。集成Office 2007兼容包??
★4:实现第一到桌面安装网卡驱动,解决部署时网络组建卡死现象。
★5:支持笔记本隐藏分区的恢复,支持Sata光驱。等...
软件名称:Dadi_GhostXp_Sp3_DVD_201104.ISO
系统格式:NtfS
更新日期:2011.04.04
图片链接:http://www.dadi.cm/read.php?tid=25449

大地 Ghost Xp Sp3 DVD装机版
本光盘具有强大的技术员维修工具(如分区工具,磁盘修复工具……等)
更新磁盘驱动(更好的支持I5 I7的笔记本的),更新显卡,网卡等驱动。
1、封装快速,稳定。
2、更新暴风影音播放器
3、常用软件为新版本(QQ.迅雷7等)
4、集成 XP维护工具-大地版 操作更简单.方便
5、大地一键备份恢复 使用更简单,兼容更广泛(支持目前流行99%的主板)
6、打全补丁至2011年04月,通过正版验证,支持在线升级,绝不黑屏
7、更新DirectX 9.0C运行库2010年12月版,更好地支持3D游戏
8、更新QQ、迅雷、WinRAR、等一批软件到最新版本
9、首次进入桌面去掉简易程序调用,需要的可在装机工具和XP维护工具-大地版调整
系统特色:
◇ 源安装盘是Windows XP Pro SP3官方简体中文正式版。
◇ 通过微软正版验证,打全至2011.04所有系统安全关键补丁。
◇ 屏蔽KB905474补丁,关闭自动更新,系统永远远离黑屏。
◇ 智能判断并安装双核优化补丁,发挥AMD平台最佳性能
◇ 集合大量硬件驱动,并使用驱动智能识别技术,大大减少驱动误装蓝屏几率;首次进入桌面全部驱动安装完毕。
◇ 提前激活Windows个人设置更新,提高系统恢复速度。
◇ 判断目标机类型,是台式机就打开数字小键盘,笔记本则关闭。
◇ 系统安装过程中执行清理目标机器残留的病毒信息。
◇ 首次进入桌面提示驱动删除。
◇ 默认我的文档、收藏夹到D盘根目录。
◇ 在不影响系统稳定的前提下,精简了系统不常用的组件,保持原版99%的功能。
◇ 禁用个别不常用的系统服务,提高运行迅速。
◇ 预装装机工具和 XP维护工具-大地版,更方便使用和管理。
◇ TCPIP.SYS并发连接数改为1024,大大提速BT等下载工具。
系统安全性设置:
本系统注重稳定、高效的同时,也着重系统安全性设置。
◇ 关闭硬盘各分区的默认共享
◇ 关闭管理默认共享
◇ 关闭远程注册表服务
◇ 禁止远程修改注册表
◇ 关闭远程协助
◇ 已免疫弹出插件和屏蔽不良网站,放心网上冲浪
◇ 如需关闭磁盘自动播放,可使用 XP维护工具-大地版 设置
◇ 局域网共享默认开通,需要关闭的可以在程序的 XP维护工具-大地版 进行设置
◇ 无新建帐户,默认Administrator登陆,密码为空(用户装好系统后请自行加密码)

已安装的软件:
├─
│ ├─Office 2003 SP3 三合一(集成Office 2007兼容包)
│ ├─迅雷(Thunder)7去广告增强版(稳定版本)。
│ ├─暴风影音播放器2011
│ ├─腾讯QQ2010 SP3.1 正式版
│ ├─酷狗音乐2011
│ ├─好压2.2正式版
│ ├─搜狗拼音输入法5.2
│ ├─王码五笔
│ ├─大地一键备份恢复最新版(使用更简单,兼容更广泛)
│ ├─ACDSee5.0优秀看图工具
│ └─PPLive 网络电视,C+2005 2010等
系统美化方面:
◇ 更新十几款精美主题(Windows 7/Vista等经典主题,默认Windows XP主题)
◇ 更新几个耐看的屏保(默认图片收藏幻灯屏保)
◇ 精选数十张高清墙纸
集合的驱动:(支持所有主流硬件)
支持新款笔记本(I5 I7CPU)磁盘驱动,更新显卡,网卡等驱动。
本系统以自由天空E驱动为基础,解决兼容性问题,完美解决笔记本安装在注册组件时假卡死现象,驱动识别率已达到99%,只要目标机器的硬件不超出驱动包的支持范围,都能全自动安装完毕而不会弹出搜索驱动对话框,体现了克隆系统的方便性及人性化。另外,驱动智能识别技术也大大减少驱动误装蓝屏几率。

安装指引:
1.光盘安装(推荐):请用刻录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刻录之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刻录速度推荐24X或以下
2.自动安装:安装前请在BIOS中设置从光盘启动,然后进入光盘启动菜单,选择菜单第1项就可以自动安装!
3.手动安装:把光盘下system目录下的DADI.GHO文件复制到硬盘,然后重启设置光盘启动,再选择手动运行GHOST11,选择之前复制出来的GHO进行恢复!
4.硬盘安装:直接复制光盘system目录下的DADI.GHO和 安装系统.EXE 文件到硬盘下,点击 安装系统.EXE文件 ,按一键还原确定,按照提示操作即可自动完成。
5.PE安装:进入pe后运行桌面windows安装工具打开dadi.gho最后点安装

迅雷下载地址:thunder://QUFodHRwOi8vZG93bjEuZGFkaS5jbTo5MDUzL3hpbmJhbi9EYWRpX0dob3N0WHBfU3AzX0RWRF8yMDExMDQuaXNvWlo=
电信:http://down1.dadi.cm:9053/xinban/Dadi_GhostXp_Sp3_DVD_201104.iso
MD5: 4ef67d076e0d48eff0382ec02c6c8c14
免责条款:
1、本作品是与网友交流系统封装部署经验,或可作临时安装测试PC硬件之用。请在安装后24小时内删除。若需要长期使用,请购买正版系统及软件。
2、本作品是无偿提供,作者仅偶尔对使用者作一些友情帮助,但恕不对造成的损失负责。

网友:
有没有ie6的。我就喜欢ie6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IE6与迅雷7不怎么兼容所有一般安装迅雷7的都用IE8

网友:
谢谢分享 纯净版就是麻烦点 要装好多软件。

网友:
大地的XP 系统有问题,装了好多,发现需要用打印机的客户就是装不上打印驱动。所以直接丢了。

网友:
从没试过大地版的软件。不知道爽不爽

网友:
从未用过,下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用思远和信念的较多  大地的还真没用过  不知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啊  反正我用的还不错,

网友:
没用过。。。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win7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ghost.dadi.cm/ghost/win7.html  这个网址  赶紧去下载吧 要不快没有了

网友(2011-05-28):
是真的还是假的列,我的机子装的也是大地的,我今天修了台打印机,检测不到硬件,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打印板问题

网友:
这个系统比较好用哟,我去年就在用这个系统了,正准备下最新版的用用。

网友:
不咋地 我下了 还有驱动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