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580u编程器修笔记本、台式机用需几种转接座

楼主(2011-04-20):
请问西尔特580u编程器修笔记本、台式机用需几种转接座有知道的麻烦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
PLCC32、SOP-8 (窄)、SOP-8 (宽)、SOP-16、TSOP-32、TSOP-40、TSOP-44、TSOP-48

网友:
PLCC32 的台式机的,一般进口座是80块
TSOP 40 32 48笔记本用的一般120左右
SOIC8 新款笔记本台式机都用的,一般也是120左右
还有就是X200比较少用的SOIC32用的了,要160左右的吧。
修液晶的话还要买个PLCC44的。
我现在暂时好像就这些
对了,还有些要解密码片资料的是SOIC8小一点的。

网友:
谢谢大家!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