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坛子里有人发TREX软件,我不得不说一下。

楼主(2011-04-20):
TREX软件是WD工厂软件,不是一般人能玩的动的。现在市面上的都是不完整版,其实两个关键指令都没有。现在能做的也就能清一下SAMRT。内格。清0,SF启动都不完全,我看过内部指令就有1100多条,实在是搞不太懂的了,如果会编程的朋友可以玩一下,调用内部指令做成批处理也许可以玩一下。修盘用最多的也就SF,WD硬盘由于比较特殊,PCI-3000支持的就比较少的了,黑盘都要手工改修模块才可以,UDMA支持的相对的多一点。但也不是很好,听说有人改P表容量,可以提高成功率,WD盘的G表只有508。P表只有18000容量。
个人理解,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我要TREX的内部分离的1100多条指令。

本人以前是修盘的,有关于修盘和数据恢复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一下,需要修盘资料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分离的指令,那可是C写的哦,反汇编就掉到海里了。

网友:
所以现在就有人抓住这个特点二次开发软件来骗人了。

网友A:
硬盘根本就没有维修的必要,花那么多钱买工具干嘛?

网友:
软件里面有一个文件,仔细看。全是指令来的。那些指令可以直接调用TREX内部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根本就没有维修的必要,花那么多钱买工具干嘛?

并不是没有维修必要,我以前修过几年盘,那会有得赚。现在二手盘便宜了才感觉没有什么修的。可以这样说。ST的盘只要磁头不坏。基本上百分百成功率!

网友(2016-12-20):
可以教修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