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16A不触发修复一例

楼主(2011-04-20):
   七喜K416A故障为不触发,拆机量3V.5V都有,再量开关键无3V电压,查看了 一下主板发现EC是PC97551,首先量了一下EC供电3。3V 正常 ,晶振也有波形,再量EC第2脚无电压,后来我在网上下了一个图纸看了一下,发现EC第2脚只连到了开关键,并没有通过什么升压电阻什么的,想想会不会是EC发出来的开机电压呢,所以以为是EC坏,在其它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发现故障一样,再打开图纸仔细看了看,发现BIOS也参 与了开机,抱着试一试的心理重写BIOS,再装上通电,待机变成了0.01,量EC第2脚发现3V出来了,呵呵,按开机键,机器正常启动,顺利修复

网友:
BIOS程序坏了!不能定义EC的脚位啦

网友:
EC是什么??、能不能给说说,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