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滚动条刚完掉电

楼主(2011-04-20):
昨天修一台清华紫光的,拿来说是电源接口,换后滚动刚完,未进系统掉电,无思路,放那一天,再测键盘不能用,USB也不能用,所以要按F1,F2,还有CMOS第一遍开机显示电量低,第二次CMOS设置错误,换新的也一样

网友:
你的意思是SB坏了?

网友:
楼上的XD的意思,楼主你读懂了吗

网友:
从LZ描述的现象来看,SB好像有问题哟

网友:
换个接口还要修那么多地方划不来吧?LZ报价多少啊 ?

网友:
我想问一下 高手们 SB是啥能不能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啊  麻烦了

网友:
先把系统重新做一下看看,不行的话再考虑一下IO,最后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也加焊,换了硬盘也一样

网友:
根据CMOS电池的反应来看,应该是南桥问题,先加焊试试。

网友:
没有装好吧。可能是高温

网友:
先做个新系统  或许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装好的,芯片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是SB问题,但换电源接口怎么会引起SB问题,那就有点怪了

网友:
南桥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sb就是南桥

网友:
那ec又是啥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吧,他讲的很详细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1ca45b659b6648d7c1c74670.html

网友:
种种迹象都表明是南桥问题

网友:
在笔记本中EC的名字是啥  ???请教高手给小弟讲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