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求教

楼主(2011-04-20):
修了盈通主板AMD,型号忘记了。不认串口,先是刷了BIOS,(原BIOS后来找不到了),不行,后来加焊南桥,OK了,但一直提示:按F1,进系统,进BIOS设置,去掉软驱,还是这样!师傅说有一个设置项:可以关掉。我也没找到,问题不大,想了解!!

网友:
在COMS中设置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啊。。。

网友:
我不知道设哪项啊,,能给个截图么,,不是关软驱吧,,我不懂英文

网友:
不认识英文!可以百度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时间和日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也会引起:按F1,.....",么。。。

网友:
一一!时间不对当然也会引起这个毛病   你不会比我还菜吧

网友:
我的用的是盈通AN68的板,我直接就把BIOS里的用户自检给关了就可以了。不会提示按“F1”了。

网友:
一般购买新板都带有BOIS说明书。。。。。有翻译的。。。你看看咯。。

网友:
把CMOS中Boot Up Floppy Seek这一项关闭就好了,在advance(高级选项中)

网友:
把CMOS中Boot Up Floppy Seek这一项关闭就好了,在advance(高级选项中),这一项是搜索软驱

网友(2012-07-07):
hald on设置为:NO ERRO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