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速配9600GT 小牛版 512M 显卡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1-04-20):
一块速配9600GT 小牛版 CRT+DVI+HDMI  512M 256bit 显卡无内存供电,经仔细观察发现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的外围元件被碰掉,由于查不到这方面的图纸,无法去补焊这些元件,有谁有这样的卡或有这方面的图纸,帮忙对照看一下这些元件的数值,掉件的元件分别是:C525   C904  C905  谢谢!

网友:
直接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焊上先试试,大不了再换么

网友:
掉电阻的,换电阻,掉电容的换电容,应该可以

网友:
c标志的应该是电容。。先看看这个电容的什么供电的 。。找的到话就看这附近这个供电还有什么电容。。他们应该是一样的。。实在找不到电路的。就看附近的电容都是什么样的。 按照那个样子先换上实验下。 。。电容不对一般不会烧坏别的元器件吧。。。。顶多修不好。。。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若有不对。。后果自负

网友:
直接上电容,大小参考焊点的大小即可

网友:
C开头的那些应该都是贴片小电容!

网友:
电容要往大点的换试试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滤波电容。如果都是滤波电容故障点可能不在这里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外围电路上的吧 、下载芯片的PDF看一下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
是啊,找个合适大小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坏卡,替换下就可以了。
没有就找同尺寸的换上去,注意是C电容,或R 电阻。贴片电容一般没有正负极性。

网友:
掉件已补上,但还是无内存供电,MOS管正常,显存供电阻值60欧,管理芯片型号是UP6161S14 有供电,由于没有同样的芯片,也查不到此芯片的PDF信息,请问一下有没有可待换的型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测场管G极看看呢

网友:
IC旁边的电容的看看是不是两边都有阻值的电容。。要是两边都有阻值的电容最好找两边都有阻值的电容。。要是一边接地一边有阻值的。那找个电容上去就行了。。

网友:
此卡已修复.过程:经过补焊掉件后,试机,还是没有主供电,怀疑是管理芯片UP6161S14有问题,由于找不到同样的芯片,决定代换,经过电路对比,发现APW7067和UP6161S14电路相同,于是把APW7067换上,试机成功。感想:维修要多动脑,多动手。你就会成功!

网友:
更正:上面说的“还是没有主供电”,应该更正为“还是没有显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