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各组电压

楼主(2011-04-20):
台式机主板显卡,南桥,北桥,内存,CPU供电各是多少伏有没有个标准?怎样找出他们的正确位置?各位师傅请指教

网友:
各主板CPU都不一样的电压, 一般多数测MOS管的S脚和电感的引脚,你还是多看看月饼老师的远程教程吧,要不就直接去基地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的电压,越高端的主板电压就越低。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我也是有点对电压迷茫

网友:
电压一般量其供电的场管就行

网友:
cpu 1点几吧,内存看是几代的2.5  1.8  1.5 ,南桥北桥也是1点几吧,主板显卡是集成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很多主板又有不同,还是要多学学基础啊

网友:
自己在网上找吧有很多

网友:
自己多学习学习、、、看看书吧、、、

网友:
尽量还是能跟月饼学一下  看一下远程教育、、、

网友:
是啊  饼哥 的技术 就一字  牛

网友:
基本旁边都有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