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的液晶时而花屏时而黑屏

楼主(2011-04-20):
联想19“的液晶用一段时间就花屏或者黑屏,是什么问题啊《出现问题的时间不定》?

网友:
要不是电源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要不就是屏的问题,用通用板点了烤屏呀

网友:
是搞维修的就拆开看一看,不是搞维修的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