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1-04-20):
手上有个8G的金士顿 无法格式化 无法写入数据 但是里边的数据能够读取
删除文件跟格式化的时候提示U盘被写保护 DOS  Win pe 下都试了 不能格式化 USBCleaner 也搞不定  症状完全是 U盘被物理写保护了 但是 这个U盘没有那个物理写保护的开关

网友:
加焊flash,如果不行的话就量产吧

网友:
应该还没过保修期,把资料拷出来保修吧。

网友:
用分区工具也格不掉嘛

网友:
用专业的分区工具肯定行的,先修复一下。

网友:
五年保固  有什么好折腾的

网友(点评):
干净利落

网友:
加焊FIASH如果不行,使用专用分区工具格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U盘。。现在长睡中。。。呵呵。。有办法了。。可以跟我交流下吗??

网友:
在保期内  去换吧- -

网友:
主控问题,或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在保修期内  去换吧- -
把资料
保留下

网友:
量产试下,分区工具试下基本OK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 用DiskGenius 在PE下分区 不行 应该是主控出问题了 貌似软件搞不定

网友:
我试过不能格式化的 SD卡 放到数码相机里面格式化就成功了,然后就能用。了

网友:
还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量产吧??量产不行吗?

网友:
你那个可能是重毒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啊,帮帮!!

网友:
量产一下吧!

网友:
想办法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 出现这种 问题 量产都可以解决的 量产吧

网友:
我卖的金士顿是包五年的,要有小黄标才行

网友:
呵呵 换个新的PCB板 量产下应该OK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但是经过很多分区啊 格式化啊等工具折腾后 现在能写进数据了 但又不能读数据了 提示文件损毁 现在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告诉LZ个方法,用USBOOT格式化下。如果硬件无问题基本就正常了。如果格式化后还是无法正常使用,一般都是硬件有问题,没的救了

网友:
用一些u盘启动软件 启动下 会有提示全部格式化 或者进pe弄个系统放进去 自动格式化的。。。

网友:
我也有个U盘成那样了 楼上的量产 和加焊flash 是怎么弄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4G的,被我量产得,然后就像光盘一样,自动写保护了,无法再读书,变成了600M。长睡中,希望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C:
你用diskgeni格式化它要是不行就的量产了

网友:
我同事的是2G的优盘,我以量产过,还是不能格式化, 低极格式化也用过,

网友:
现在u盘水的太多,扔了,再买个。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可惜了8G的U盘。考出里面的文件加焊后量产吧。量产就是重写主芯片文件。但如果连量产都不知道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用diskgenius就可以帮LZ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
加焊flash 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