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F_GO7300显卡BGA掉了两个焊盘可以用吗

楼主(2011-04-20):
一台宏基5570的机子,客户拿来是花屏,拆机看机子没被修过,现加焊显卡,显卡红胶很多,刮掉红胶,加焊好久显卡不动,用镊子拨了好多次不动,怀疑显卡下面的红胶太多,最后用力太大,显卡动了,可是显卡移位太大,要从做显卡,植球的时候BGA掉了两个焊盘在显卡上的坐标分别是是 C7和D6,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两个是什么信号,显卡还可以用吗。下面是两个信号的图。

网友:
是显卡上掉点  还是主板上掉啊   要是显卡上掉就换吧

网友:
不接上指定不行,,有一个还是复位信号呢

网友:
估计够呛
一个死DACB部分的rest信号
一个是总线时钟信号

补点吧!

网友:
有一个是复位信号,另一个是时钟信号

网友:
显卡BGA掉点了

网友:
支持楼上,如果是显卡掉的点的话,就得换显卡了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看图纸HDCP_SCL连接到一个叫HDCP ROM芯片,主板上这个芯片是没有贴装的,DACB_RSE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是不是电视信号复位

网友:
换显卡ba.....

网友:
试着补下吧

网友:
估计挂挂了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掉点的显卡装到板上,竟然显示了 ,跑3D正常,谢谢大家了

网友:
要是显卡上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