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上网本一按i键就跑出来一大片的i

楼主(2011-04-20):
   昨天晚上接了台索尼上网本。其他键都是好的,就是一按I键,跑出来一大片的I,现在手中没有相同型号的键盘,以前对笔记本也不太懂,求助高手帮忙,怎么才能修复!

网友:
没有键盘就拖一下控制键盘的ic试一试,一般为ec控制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还不行ec换掉

网友:
最好是找一个键盘试一下,这样就省着大拆了

网友:
找一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不要乱说好不!明显的键盘问题,串键了。你这样搞还有毛线笔记本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可能是粘键了,把那个键盘扣掉,里面有个小贴片,你把他挑开,看看,其实最直接的办法还是换个键盘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I键拆开还是不行,就只能等着新的键盘到来了,不然先动板子风险高,是吧?

网友:
键盘连键啦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很容易窜键

网友:
粘键了,换健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开起毛线作用啊?只是I键有问题吗?如果是直接换键盘肯定好!

网友:
大多是主板问题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