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档55

楼主(2011-04-20):
遇到很多T43档55不过的机器,由于是全封胶的做BGA的话很麻烦,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之前有个兄弟发过贴,但是因为说图片不能上传所以没发出来。。

T43档55,是由于南桥USB48M焊点脱焊。通病了 一头焊接在电阻上,另一头,,,可以先找个坏的南桥,刮开FBM表面就能找到那个焊点,,,基本上也就是南桥的左上角,第一个点,,最后再飞上线就可以解决了,,省去了做BGA。。

网友:
兄弟,你是说把南桥有字的这面(也就是上表面)左上角刮开,找焊点吗?芯片不会刮坏?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肉眼也可以看的出,但是好像时间用不久,我上次碰到过一个,不想做BGA直接飞线过去,用了没多久又回来了,后来还是做BGA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刮点飞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兄弟 没看明白!先找个坏的南桥 ?既然南桥和PCB都虚焊接触不良了 怎么能把线飞到南桥下面那个点上去呢!能不能详细点啊!T43 和T41的点位有 区别的?我用T41的点位查不到么!

网友:
找坏的南桥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下,南桥焊点那面的左上角的焊点和南桥表面哪个点相连,然后刮开表面就可以了

网友:
对的 刮点飞线更快 我修过好几个都是刮点飞线的

网友:
基地关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了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焊工技术不错,这种我上次也搞了一个用了3个月左右,回来了,一样问题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通病也可以多晒晒,给新人一个提示

网友(2011-11-24):
关于这个小弟也看了不少了,就是没有测试过,到现在还在还没有这样的问题来修,下次来了好好看看,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