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LXH-WG15L3)刚开机图像正常,几秒后图像 ...
联想15''液晶(LXH-WG15L3)刚开机图像正常,几秒后图像慢慢模糊

楼主(2011-04-20):
一台联想15''液晶(LXH-WG15L3)刚开机图像正常,几秒后图像慢慢模糊。有高手修过吗??请教下~~!
联想

网友:
你有没有拆开看过啊?是不是电容啊?

网友:
1.高压板问题
2.灯管老化
15寸的貌似旧了些,换些通用版试试

网友:
换过驱动板试试 看看是不是屏本身有问题 ! 我是没见过用一会变模糊的 ,只见过便白屏的。

网友:
没见过的故障

网友:
拆开看看 电容鼓了就换 没鼓 屏线刮刮插上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电源 驱动板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