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故障为开机不显示,电源板供给驱动板的5V和3.3V均正常,电源高压一体板换过,问题就是驱动板不给高压板发开机信号导致屏不显示。问题是在驱动板上,驱动板上的两根针一根开关线,一根亮度控制均没有电压输出,求解决思路。(如强制在开关线上接入3.3V电压没有问题,以前修过一例,但是通电就显示白屏)。

网友:
查电器故障!芯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