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ha06 780g 的北桥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4-20):
各位老大  悍马ha06  780g 的北桥电压和cpu电压是多少?测点在哪? 请各位指教 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求各位高手指教  在线等啊

网友:
你的板子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不跑码,在正常是用的时候我测北桥附近的mos管时不小心短接了下mos管,然后就不跑马了,测过mos管了 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请大师赐教

网友:
你短路的那个MOS是什么供电?MOS要拆下来量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拆下来量得,正常。没跑出来他是给谁供电的,输出是1.1V。那去修都说不好修不给修,郁闷死了,只能自己拿来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如果是1.1的话就是北桥的供电

网友(点评):
那北桥电压测点在哪测啊?我测mos管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两端都接地了,正常吗?是不是电容击穿了啊?有可能北桥坏掉吗? 非常感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北桥电压测点在哪测啊?我测mos管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两端都接地了,正常吗?是不是电容击穿了啊?有可能北桥坏掉吗? 非常感谢您

网友:
把量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哟没有短路,有的话北桥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你了,劳驾告诉我怎么测量上面电容短路啊?

网友(2011-10-16):
偶也想知道~期待一个电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