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

楼主(2011-04-20):
一台飞利浦150S6液晶显示器,不进系统没事,进系统就提示分辨率不对,要求调成 可我的分辨率就是啊。高手给个思路。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刷新频率对了没有哦。

网友:
“进系统就提示分辨率不对”
需重刷数据。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多半都是程序问题 没得刷就换版就OK了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
重刷24c16, 该机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飞利浦的通病~提示非最佳分辨率!

网友:
(366 Bytes, 下载次数: 15)

网友:
先把显示器恢复下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程序有问题,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MPU资料出错导致!要对应屏的重写试试!

网友:
5个键(包括电源键)
按着中间两个键“亮度+对比度”开机,再按第4个键 ************

网友:
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提示分辨率的.一般是程序啊

网友:
复位一下试试,楼上已经给出答案了,复位过还不行,重刷 程度,没有条件的话换驱动板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刷程序没条件啊,客户太急了 所以坏了块驱动板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