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X11 上网本 笔记本的纠结

楼主(2011-04-20):
接到该本的时候,该本硬盘有异响,声音严重爆音。有时加电但点不亮,点亮后进系统奇慢。
 先打硬盘供电,上硬盘为4.5V。不上硬盘为4.7V 明显为供电不足。跑线到一个场管,该场管的D极连在always 5V上 S极给硬盘供电,G极驱动芯片为ISL 6261芯片。更换ISL6261后,供电正常,不上硬盘在4.9V 上硬盘在4.7-4.8V。
 声卡就简单了,(开始以为是藕合电容问题,结果不是)原来为ALC888直接用ALC885代换解决。开机关机试了20次以上,烤机一天,均没有死过机。也没有出现开不起来。开票收钱!

结果两天后,机器返修。拿来时机器开不起来,从硬盘响声判断。应该是一直在复位!(郁闷)后来一试十次中有两次会开不起来。由于没有该板的图纸!这种问题感觉比较迷茫。

另外该机的脑残设计是鼠标做在PCB板上,且PCB板背面就是南桥,开始怀疑南桥有问题,但出现开不起来的时候按压南桥没有用。由于BGA机暂时还没到没有加焊南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
给硬盘供电那管子换了试试呢?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被客人拿走了!
更换了硬盘供电的场管后,声卡又出来杂音.怀疑是硬盘的问题.将硬盘低格分区后.就正常了.......试机一天,没有出现开不起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