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9513-AW1液晶显示器如何读取数据

楼主(2011-04-20):
有一台IBM 9513-AW1液晶显示器,现在想把驱动板上的数据读取出来保存应该如何读取?要什么软件?我有编程器,求解,谢谢!!!

网友:
用编程器自带的软件,没有可以网上下!

网友:
是把显示器里的存储器拆下来读,还是把单片机拆下来读。要的是存储器里的数据还是单片机里的数据??

网友:
先看看程序芯片的型号和主芯片型号,才知道能不能读出程序

网友:
不同的方案,,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