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显卡能点亮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1-04-20):
fx5200显卡能点亮不能进系统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
  可能   显存   有坏的         或主芯片性能不好。

网友:
你换块显卡试一下啊、、、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供电弱,也会这样

网友:
换显卡是了没

网友:
一般都是 GPU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