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用板配屏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用通用板配屏,刷程序是指刷存储器里的程序还是单片机里的程序?我用一个坏屏的显示器里的通用驱动板乐华2013B来配一个15寸的屏,把24C08拆下来写程序,不管写什么程序都可以亮,但画面要大出屏很多,好像是17寸的画面。是不是要刷单片机里的程序啊??

网友:
还是程序不对  我刷的基本上都可以  也有你说的那种情况   是程序不对导致的    竟然想到了   就可以去尝试下

网友:
程序不对啊 我遇见过的

网友:
如果板子上有大容量存储器,比如25开头的IC,那就是刷这个了。如果没有,或只有24开头的小容量存储器,那就只有刷你所谓的单片机了。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有可能是你本身的程序有问题  15寸屏程序特别是标屏不好整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也知道是程序不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刷什么程序都一样,我刷过10、12、15、17、19寸的D6、D8、S6的程序,结果没一点变化,都是可以显示图像,只是图像比屏要大显示不全。是不是必须刷单片机里的程序啊,单片机里的程序哪里有?怎么刷?望大家帮忙,谢谢!!1

网友:
可以去专业刷屏的去刷刷 在带着一起问问

网友:
你就不应该刷那个程序,因为你刷错芯片,你看看你那个板上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