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中的Q47是如何导通的?

楼主(2011-04-20):
看了小倩的Z99的贴子,心中有个疑惑,Q47是如何导通的,它的D极电压+3VA,G极电压也为+3VA,S极接的是开关的上端,没按开关之前这个S极可以理解为悬空。我认为应该按下开关这个Q47才能导通啊,不知道在没按开关之前,这个开关怎么测到有3V的。

网友:
好像g极还有别的信号控制呢

网友:
这个是没有功率的电压吧,你接个表到开关上和地之间测电压,相当于表形成回路了,可以理解为一个悬空的电压,没有地的,如果不信,你可以接个5V到主板上,然后把万用表调到电压档,负极接万用表的负极,你在板上任何一个地方(除了空点或者不与任何电路连接的)都会测到有5V电压。当你按下开关时,S就接地了,G极大于S极,管子导通,拉低D极电压,就给EC发送了一个信号了。放开后又恢复原来的状态了。